来个华硕A43S板层问题简修

楼主(2016-07-30):
机器:华硕A43S

版号:K43SD 4.1

芯片组:HM65二代i5

故障: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来个待机电流图有点偏高,这个机我修过正常的记得最高待机是0.025

拆机打值全部正常通电实测待机电压5V没有3.3V只有0.26

转测芯片线性电压以产生正常,测3.3V开启信号3VENBL不正常实测只有0.3左右一路追查开启总控制信号是EC86脚VSUS_ON_R经过R3011转换而来。

在这个点上实测也只有0.3V

断电打值正常阻值正常

断开这个电阻测EC端3.3V正常的说明EC条件基本可以说满足待机开启条件了,发出的开机信号中间被拦截了,居然EC这边没问题故障就锁定两者之间的线路了看究竟是哪个元件拉低了,VSUS_ON从电阻出来不是之间连接芯片开启脚的中间还经过两门槛。

拆了PR8116通电故障依旧,范围再次缩小故障目标就在VSUS_ON。VSUS_ON到的地方是多真的用料的也就3处。

依次拆了有装的元件通电还是被拉低,这时候百思不得,觉得可不可能是EC挂载带不动这EC坏的也多,接着换了EC还是一样,想着可能是板层问题,又想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没查到于是就这样确认了是板层问题。

移开电阻一根线隔离VSUS_ON通电这时候已经出发灯亮,在实测3VENBL开启3.3V

这时候已经自动触发了电流已经上到0.2几因为没有VSUS_ON控制产生二级电压所以正常

确定了就是板层漏电直接割线断开三个点在一条线拉过。

接好线,插电待机有所变化了

按开关顺利上电接屏完美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华硕的这个机板层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
                                                                                   供小小白大神勿喷,欢迎大家砸分,谢谢。。

网友:
楼主牛,技术没得说,是我估计已经投降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速度挺快 赞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最近修机器懒惰了

网友:
赞一个,看上楼主那个高大上的电源了

网友:
很有耐心,技术也比较牛B,

网友:
不错的技术呀,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系统看华硕点位图?

网友:
电源不错,几多钱买的?

网友:
我还是不怎么清楚 各位大神些割线是怎么个割法的,,,有明显的丝印还好, 没有的这种到底是怎么割的呢???求教啊

网友:
板层问题,飞线是利器,技术牛

网友:
板层漏电的问题还真不少,没扎实的功底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2019-06-04):
这个机有一台我修了两天天才发现这个问题呀

网友:
我的天 16年的帖子  现在还能顶起来

网友:
真正板层问题的不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