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71换屏后关机再开机不触有待机!

楼主(2016-07-30):
帮客户p3-171换屏,换完后,发现开机键能正常开机,但是在按开机键锁屏后,怎么都唤醒不了!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主板的风扇一直在转,只能按住开机键强制关机,再开才能显示!拆主板,发现ec有进水的,很轻微,把针脚上的霉斑洗板水洗掉,开关机不正常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后续的1天测试也是正常的!偏偏是客户下午拿走。来拿的时候,开关机无数遍!联网,装系统下载软件都正常!待机睡眠也能唤醒!取走,晚上打电话给我说,机器开不开机了!插充电器!开机键灯不亮!我让第二天拿来我看下!早上去店里!客户刚到!机器我看了下!插充电器无反应,用可调电流表,19v插上去,也是只有待机,不充电!按开关0.045无跳变!拆机,开机键上有3.3,按下去也3.3 0 3.3。主板有3.3v5v,我把ec和南桥bios 都刷了也不行!纽扣电池也放过电!我怕客户充电器插错问客户,是不是充电器插到耳机孔了,客户说,好久没用了,没注意就插了下!发现不是就拔掉了当时机器是关机状态,没开机就又插回充电孔,一个小时后,在开机才发现,机器开不开机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大神能不能帮出出主意啊。充电器公头外包围是GND里面的19v是碰不到耳机孔的任何搭铁处,GND倒是能碰到!

网友:
找找EC周围的信号

网友:
是不是把南桥坏了,查查EC的工作条件,EC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如果有就干南桥

网友:
是不是 EC 有问题

网友:
确实是ec造成的!换掉ec 待机电流降至0.004!按开机能触发!正常显示!

网友:
要细心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