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2.0返修之卡系统LOGO

楼主(2016-07-30):
前几天  同行一台华硕笔记本 .USB 认不到..拆机发现连USB供电也没有.追查供电来源.

发现12V没有 导致5V没有产生.更换PQ9106后 主板修复.
.
昨天,这机器返修了...不是USB用不了.而是卡系统LOGO ...这故障. 万念俱灰啊.....这要是桥坏了 那不得亏到死啊...
然后然后..不服气  我也在论坛上找了一下 .有个兄弟的机器还真的是换了桥.拆了外设没修好的...  那我自己慢慢查吧...
先刷BIOS .. 故障一样..但是我发现个问题..待机有点高  0.065A...拆掉硬盘不高了  0.003A..
想到 硬盘供电是二级5VS   应该触发后才有.果断表笔一戳... 还真是.待机的时候5VS也出来了... 测MOS管G级..13V多点..

看来是找到故障了  .更换PQ9015后故障排除.主板修复.. 还好没误杀桥..万幸... 给大家一点思路..华硕的机器 12V转换管很容易坏..

网友:
我的故障现象也这位兄弟的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6782-1-1.html

网友A:
淡定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楼主亏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淡定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楼主亏惨了

加加分呗.估计这个 差不多成通病了

网友B:
这个12V是19V降压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2V是19V降压来的吗

不是 是3 5V 芯片经过升压电路来的

网友C:
不用更换直接跳线也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更换直接跳线也可以的吧?

不可以啊   这里就是不触发 产生了12VS 才导致的卡系统LOGO进不了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啊   这里就是不触发 产生了12VS 才导致的卡系统LOGO进不了桌面

触发后3脚电压就截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啊   这里就是不触发 产生了12VS 才导致的卡系统LOGO进不了桌面

我是小白,想请指点一下

网友:
12VS  和12V 是触发后才产生的..12VSUS 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所以修机器得淡定

网友:
估计之前这个芯片就有问题了,只是用了几天踩出问题的,其实一开始的5V我喜欢直接拉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12V转换管 这么会坏呀

网友:
硬盘供电电压不对?

网友:
12V 转换  很经典的案例啊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帮忙加分,楼至很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