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74GMT-S2 跑C1 另类

楼主(2016-07-30):
      今天收一片MA74GMT-S2      跑C1
  手机坏了,不拍了图了
    这问题好容易搞定,好像不这么简单
    当时 把内存供电  总线测了 好像没有发现什么
  这里提醒新手们   看一下架构图 看得出来  内存直CPU通信,

  这说明CPU有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功能,  把目光放在CPU和内存相亲部分下手
     最后测一下CPU_VDDR12接电感发现这端跟哪一端不一样,  平时电感两个电压差不多的吧  .从图看得出来这个VCC_SB经过电感FB16转换CPU_VDDR12 给CPU内存部分供电,这个信号接了很多电容 直CPU
CPU换过了,留下来只有电容和电感,看电容这么多,所以先把电感拆下测,测有300欧,找废板找一个补上去正常了,开机了

网友:
楼主发的帖都比较另类,一般好难琢磨

网友:
電感壞了少,一般是燒死的

网友:
是在桥背面吗

网友:
共享资源为什么还加密

网友:
密码是多少?

网友:
楼主是传说中的火眼金睛

网友:
电感坏的极少,我一般都乎略检查,谢谢分享。

网友:
rmadept这个是密码

网友:
是技嘉的通用密码,谢谢

网友:
电感有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