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552C卡windows图标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30):
昨天接到同行一华硕笔记本 说是进不了系统!
我测试 的确卡在windows图标 进不了系统  我在进PE 的win8和xp  照样卡在windows图标!
我亮了下电路 完全正常
我i就抱着BGA下显卡的心态试试  竟然好了!
没啥技术含量  给朋友们一个参考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先试试B一下显卡!

网友:
进WINDOWS蓝屏,死机这些都会考虑显卡。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借鉴

网友:
amd 的垃圾货

网友:
一般卡WINDOWS都是外设故障。

网友:
一般会考虑做下显卡的

网友:
学习了,这现象少.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我觉得这机子显卡不会坏把

网友:
好的分享,显卡是会引起这的情况

网友A:
什么型号显卡能上个显卡图或BIOS就最好!

网友:
显卡问题会这样的

网友:
ADM的显卡都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显卡能上个显卡图或BIOS就最好!

谢谢朋友提醒  本本客人拿走了  我下次发帖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谢谢!

网友:
收下了 ,遇到一样的机器 试验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先换哈CPU和内存排除一下问题就直接干桥?- -

网友:
显卡是会,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个新款的机子,这么快就坏显卡了?现在NV的显卡质量还行

网友:
学习了,这么新的机型没过保吧,主板保两年楼主不拿去服务站保修去

网友B:
你这个思路不对。  送来卡LOGO  能进PE  首先 就是要进安全模式 卸载独显驱动,如果能正常进入系统 从新安装驱动 如果进不去才会判断 显卡问题,你直接跨过这些步骤,你很容易吃亏的。因为有些硬盘坏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显卡是会引起这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思路不对。  送来卡LOGO  能进PE  首先 就是要进安全模式 卸载独显驱动,如果能正常进入系统 从新安 ...

朋友说得对   我也说了嘛   PE也进不去   硬盘,cpu,内存我都换过   最后才干显卡的!

网友:
估计不是显卡问题哦,可能你把南桥烤好了

网友:
amd就是不耐用

网友:
冶天的显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