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开机0.03 灯亮

楼主(2016-07-30):
SUSB_EC# 信号没来?上一个N43 短接12VS 和12vsus 可以使用了,这台短接不行,EC 条件正有常,没有EC换,不知道EC 可能大不?

网友:
不要只查这里,其它相关的地方也不要忽略!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加汗PCH 后,连开机几次可以,后面又不行

网友:
是南桥旁边一个电阻问题,加汗就好,冷了就不行,更换OK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是高手

网友:
2级转换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