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不开机

楼主(2016-07-30):
  现在手里有一台东芝版号是6050a2540701-mb   问题哪来的时候不开机  后来 修成   只有每次开机都要拿表去碰一下51123的六脚才会有待机   然后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只有这样开机  不把电源就可以反复开关  ,   把了就要像刚刚哪样才可以

网友:
这个机子是待机就有3,5V的吗?如果是那就看看1脚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他的那个脚链接到什么东西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正不正常,是否有东西拉低了

网友:
第一脚和第六脚分别控制3V和5V输出 但是他们受控于同一个管子 查下管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还是有问题啊,最好还是查查条件

网友:
待机有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