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版 win10

楼主(2016-07-30):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样制作USB版的win10吗?既是把U盘当作硬盘的那种,直接把win10安装在U盘上面的.???????????谢谢

网友:
用VHD安装在U盘里。

网友A:
可选VHD,或量产成USB-HDD,再做WTG

网友:
能告诉具体的操作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选VHD,或量产成USB-HDD,再做WTG

能不能告诉具体的操作和系统源的网址那些啊?谢谢,我搞了两三天都不成功!

O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告诉具体的操作和系统源的网址那些啊?谢谢,我搞了两三天都不成功!

VHD可以参考无忧启动的VHD系统区,WTG的话,win10企业/教育版带有工具,再有个企业版官方镜像(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2015_ltsb_x64_dvd_6848425.iso (3.64 GB)

网友:
用U盘做的,启动是不是很慢呀

网友(2016-08-31):
我搞了三天。。。XP  WIN7  都可以用了。。。买了不少资料。。。WIN8 WIN10 未试。。。因为客户需要 XP 与 WIN7 安装到优盘。。。。

网友:
搞这好麻烦!

网友:
做过,一般的U盘运行很慢的

网友:
直接官网的安装版 刻录 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需求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好好,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