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810028代换0833000能换么

楼主(2016-07-30):
216-0810028代换0833000能换么

网友:
数字相差那么多,估计不行吧

网友:
后三位要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这话一般都不能把。

网友:
换了可以

网友:
这个是时钟芯片?

网友A:
确定可以么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可以么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

卖芯片的说好像可以但是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