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30):
      接三星R428,上电,偶尔需按多次才能触发,触发后电流0.78停住不动,屏不亮。

拆机,直奔通病点,测小电容无短路,

再去把那个发财电容换掉,故障还是那个屌样。

联想到偶尔需按多次才能触发,遂干南桥,换过南桥后上电触发,故障还是不变,心里一万个操NM。

难道是北桥?
    不会吧?
    先拿示波器测一下内存排阻引脚,我CAO,内存波形一闪后掉下,

飞快地找出一块内存换上,再测排阻波形,一路欢快的跑马。

接屏,他大爷的三星LOGO终于出现了。

网友:
楼主你真冤枉,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lvjingang -6 禁止灌水

网友:
太马虎了,直接就干通病。。。

网友:
被通病迷惑了

网友:
学到了测内存波形

网友:
激动坏了 内存都不记得排除了

网友:
有时候通病干出大麻烦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为啥去测内存?测什么地方?

网友:
这干桥也太草率了吧

网友:
最终修好了,楼主的基本功了得啊

网友:
日,你这个太冤枉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啊,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先换呀

网友:
最后是发财内存哈哈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修好就ok,所以要仔细啊

网友:
没拆机前就应该擦一下内存和换内存试了,这都是没拆机前要做的动作

网友:
内存才是真正的通病,本本或台机能开机不显的首先排除的就是内存

网友:
你修机都不换个内存试下吗

网友:
搞半天内存问题,换个南桥也够元的

网友:
杀鸡用了牛刀

网友:
内存问题怎么会导致偶尔需按多次才能触发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发财内存叫你别老想着发财!

网友:
经验主义害死人,大哥,维修不是先软后硬,先易后难吗,

网友:
用的一手好示波器

网友:
跑0.78我就想到了换内存试试 可没见楼主有动静 嘿嘿 大意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 本来就是刚插上电 不触发 要等一下 才触发 还有最简单的内存你怎么不一开始就换呢

网友:
通病害死人啊,一般那个电压直接换内存不行再拆机。

网友:
这个板子很薄 北桥做bga容易挂掉

网友:
哈哈。还好修好了。

网友:
那个东东好强大

网友:
内存坏啦啊啊

网友:
怎么修的没看懂啊?内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了蛮多台换桥好的

网友:
通病把你绕了

网友:
楼主你强,无法用语言形容对你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呵呵

网友:
结果是内存坏了吗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最终还是修好了,恭喜楼主,给你加分啦!

网友:
这种电流,  肯定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高手总会把简单的忽略

网友:
楼主耐心好啊,这本子很少碰到南桥坏的

网友:
内存问题让你又换南桥又扣电容的,哈哈,经验害死人吧

网友:
这下爽了 通病都干完了最后是内存坏。

网友:
有点费功夫了

网友:
哈哈最简单的东西往往被忽略

网友:
最后是南桥和内存都坏了???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