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 95831 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7-30):
去掉24脚的电阻可以出供电  95831换了不行  bios刷了也不行  apwrok 和drampwrok都出了 哪里的问题 cpu也换了 南桥也换了

网友:
95831的vin正常吗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   ec也参与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   ec也参与跑码

EC也换了了

网友:
楼主按住时序查啊。

网友:
确定换的桥是好的吗

网友:
铁板了围观一下

网友:
按时序,按信号一个一个查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啊,桥都换了,查网卡声卡啊,外设有可能吧

网友B:
南桥25M晶振起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25M晶振起震没?

起振了  示波器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