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502 820-3536-A

楼主(2016-07-30):
APPLE A1502 820-3536-A  APPLE A1502
820-3536-Ayu原厂BIOS  图纸  什么都全

APPLE A1502 820-3536-A.part1.rar

APPLE A1502 820-3536-A.part2.rar

网友:
有点位图在里面吗

网友:
可以用吗?有人试过了  开机进系统会慢吗

网友:
我的开机死机  有修道的吗

网友:
820-3476-a能不能刷

网友:
有3个,是那个呀

网友(2016-09-12):
有人验证是好的吗?里面有原厂bios吗?

网友:
里面有几个啊,,有个试过吗

网友:
哪一个啊?有两个

网友:
你这也太不清楚了,哪一个图纸哪一个BIOS

网友(2016-10-18):
有试过吗?

网友:
有点位图吗?楼主

网友:
下一个试下,

网友:
这么多是哪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有两个是压缩分卷,楼主应该是整个压在一起了。下到一个文件夹中,解压就可以的

网友(2017-08-16):
有没有人试过,开机慢吗?、?????

网友(2017-11-03):
楼主 里面有点位图吗

网友(2018-01-18):
里面一共有三个BIOS啊   三个8m 的BIOS   怎么刷啊

网友(2018-05-21):
A1502 820-3476-A 图纸和A1502 820-3536 是通用的

网友(2018-07-29):
先下载看下A1502 820-3476-A是不是同用

网友:
图纸点位图有吗。。。。。。。。

网友(2018-09-11):
我的是A1502不亮灯。不知道什么原因。下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2019-05-15):
谢谢大神给的图纸,上课刚好用到万分感谢

网友(2019-10-15):
到底是哪一个,也不说清楚,分很难赚的

网友(2022-04-03):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苹果A1502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0.019,开机“嘀嘀嘀”三声报警屏幕不亮不显示。于是拆机加焊了第二排第1个内存芯片。插电开机0.845咚的一声过后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