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设置了密码,我把它读取出来 ,然后再刷进去,可以吗?

楼主(2016-07-30):
笔记本设置了密码,我把它读取出来 ,然后再刷进去,可以吗?

网友:
这样密码就会没有了吗?

网友:
bios密码吗   重新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需要刷一个没有密码的程序进去才可以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必须刷入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才可以的

网友:
肯定不可以 还是有密码的

网友:
必须要刷一个新的。原来的不行。

网友:
论坛下载一个刷进入

网友:
读出来再刷进去 不是一样吗。找个没密码的 不就得了

网友:
有的,要用工具打开程序修改,改好再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啊,ASUS的联想的好像可以,东芝和IBM好像不行,DELL 好像存在IO里

网友:
搬来搬去还不是一样得嘛

网友A:
读出来再写回去,等于没有刷新啊,密码依然存在,要么换另一个BIOS无密码的文件刷上才能解决问题,也要看有没有密码芯片。有密码芯片的刷BIOS是不行的,密码不在BIOS里,在密码芯片里面

网友:
没密码芯片的论坛上下个能亮机的刷上就行

网友:
下个能亮机的刷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再写回去,等于没有刷新啊,密码依然存在,要么换另一个BIOS无密码的文件刷上才能解决问题,也要看有 ...

完全同意,要根据不同机型,会有不同的解法

网友:
有些是刷个没有密码的BIOS  有些是需要刷密码芯片

网友:
读出来刷进去还是一样啊,

网友:
确实没有试过。测试好发回复

网友:
不行吧,除非用无密码的BIOS。

网友:
得找个新的刷才行的

网友:
不可以吧, 得先 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刷进去

网友:
密码不一定存在BIOS里面

网友:
没有密码芯片的
可以刷一个没密码的BIOS。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先刷一个没有密码的进去,看看能好不?假如客户不修了,再刷回去。其实不用,你刷完,你自己再加一个密码不就行了。让他永远自己别想解开

网友:
你先重刷试试,

网友:
不行吧,现在很机器的密码都放在BIOS里,除非你知道那个字节是放密码的。

网友:
干嘛  刷进去不是还有密码啊  解完再刷吧

网友:
理论上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