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烧成这B样了,怎么焊啊!

楼主(2016-07-30):
如图,掉了好几个脚,40倍放大镜的效果。红圈处掉了一层PCB,下面是GND。用绿油隔层效果好不。我也没怎么用过那玩意。谁有好点子,不妨说说。指导一下

网友:
放弃治疗吧~

网友:
让客户自己来看来,大多数客户看到这情况,会同意换板的

网友:
你这放大镜好清楚呀,电子的吗?看得到线走向,只能飞下试试了,不要抱太大希望

网友:
不说,我还补过这样的板了,可惜还有其它问题,白搞了

网友:
把烧掉的引脚全部断开,清洗干净,测阻值没短路,再装芯片,然后飞线,也许能解决,不一定非要绿漆

网友:
好像是待机3 5V PWM。

网友:
左边的电阻烧得都看不清了,做料板吧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烧成这样了 还修毛线啊

网友:
绿油照着补焊盘啊

网友:
这个样子补点应该不算特别难,清理干净,漆包线飞线焊盘引脚,这个还要看个人水平,看着像是三星的板子

网友:
如果后极没烧的话,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芯片所有脚全部飞线  不焊

网友:
如果想弄的话还是可以弄起来的,把烧的先处理干净,然后补绿油飞线

网友:
慢慢飞线吧。不行换板

网友:
洗板水!洗刷洗刷!

网友:
恰指一算,要飞七根线。呵呵,施主心裡可有准备。

网友:
绿油覆盖可以啦

网友:
只能飞线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