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M5

楼主(2016-07-30):
故障是插CPU供电风扇转一会就停  不插能正常转  量主板12V主板供电没有明显短路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这个芯片型号是RT8841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上管有问题,这种一般就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  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