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30):
前几天碰到了一个翻新的唯一显示器   开机后先是黑屏   然后慢慢变白   就是这样
在论坛求助   很多人热心的指点   真的很感谢   大多数人都说是屏坏了    但是我发现如果电脑的分辨率小于1024*768
就可以正常显示    所以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上点屏的板子   果然正常    换个板子就决解问题了    但半人毕竟是新人
不能只是一味的换板子解决问题   这样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论坛里有的前辈说是BIOS的问题   所以就像刷一下试试  找到板子上的芯片

就是那个8脚的芯片是25的    拿出一次没用过的XTW100  的烧写器焊上芯片

在论坛里找到了这个合适的程序   刷写后一切正常     总算是学到了点东西    谢谢各位的指点
大神勿喷哦

网友:
很像屏问题,目测也不能说就判定屏死刑,所以都会确认到100%

网友A:
我感觉你太慢  我的话一分钟搞定  直接免拆机读取原BIOS 找书新程序  故障依旧 屏坏  正常 收钱 还要拆芯片 这个支持在线刷写的

网友B:
第一次发帖,鼓励下。这话要是我估计我就直接判死刑了。。要是我绝对误判。。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确实有点迷惑

网友C:
看来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得!

网友D:
我用的屏幕就是右下角发白,显示出来的内容都没有问题  就是屏幕一个角发白了,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的确像屏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太慢  我的话一分钟搞定  直接免拆机读取原BIOS 找书新程序  故障依旧 屏坏  正常 收钱 还要拆芯片 ...

请大神指点  怎么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帖,鼓励下。这话要是我估计我就直接判死刑了。。要是我绝对误判。。

谢谢大大   我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得!

新人所以只能用比较笨的办法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屏幕就是右下角发白,显示出来的内容都没有问题  就是屏幕一个角发白了,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这个我也不清楚  新人碰到的故障少  经验也很少    请大大们指点

网友:
呵呵  我也觉得

网友:
这样看有点像屏坏。

网友:
不错啊  没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大神指点  怎么在线刷!

买个rt809f啊

网友:
怎么在论坛上发帖上传图片

网友:
有点像屏坏换个通用版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心细  这种问题估计我就判断屏挂了

网友F:
很像屏的问题呀,写程序也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像屏的问题呀,写程序也能好吗????

我是写程序好的    今天还碰到一个现象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是屏线氧化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多数人都会判屏死刑

网友:
这个很少见 程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都还不会修显示器!

网友:
电脑主板,路由器,很多东西,有时候就是刷下BIOS就好了。24或者25的芯片

网友:
这种现象三星的显视器比较多,刷过几台。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我是个菜鸟,正在学习。

网友:
rt809f支持在线刷bios

网友:
居然刷个程序 就好了

网友G:
刷程序的时候重新插的屏线所以好了个人感觉不是程序的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程序的时候重新插的屏线所以好了个人感觉不是程序的事

刷程序之前  换过屏线

网友:
屏程序不对,实际上你应该买个显示器在线编程器,基本上这种杂牌显示器都用的是通用驱动板,把对应屏程序一写就好了。还不用拆机。

网友:
一般修的多的人直接判断就是屏幕坏了,不会去考虑那么多,除非客户提到这一点就会去看看

网友:
嘿嘿  一次没用过的XTW100   我那编程器都被我焊接坏了

网友:
一般慢慢发白的显示器我都试着是屏的问题,驱动板坏的少见

网友:
楼主能想到调整分辨率也是厉害,要是我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太慢  我的话一分钟搞定  直接免拆机读取原BIOS 找书新程序  故障依旧 屏坏  正常 收钱 还要拆芯片 ...

是不是 一分钟 秒了,,,,   人家修好 你才这么讲啊    这样的故障谁都是 拆机来看看啦!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基本判屏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大多数是屏坏

网友:
这个故障刚开始都可能会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bios的事?谢谢分享

网友H:
MCU坏了,不过第一反应一般是屏
fiao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才想分享一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MCU坏了,不过第一反应一般是屏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才想分享一下

网友:
很像屏问题

网友:
亲哪个BIOS用夹子夹住就可以了 不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