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不开机,PP VCC MAIN接地短路,开机脚只有1.2V电压

楼主(2016-07-30):
苹果6 不开机,PP VCC MAIN接地短路,开机脚只有1.2V电压

测量了 R0314 1短有  1.2V,一端0 ,手上没有这个电阻替换就没拆了,不知道能不能短接
对于PP VCC MAIN短路,我先把  Q1403   U1401给拆了,VCC MAIN的直连点还是接地,但我夹电流表烧鸡,一头接地,在Q1403的 B1点,也就是 VCC MAIN的直连点焊了条线接正极,电压从0开始往上调,但是电流表显示一直为0,没一点变化!   也就没有发热!

这种应该从哪里检修下手 求指点

网友:
帮楼主顶哈 我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上面更正一下, R0341 一端有 1.8V ,另一端是 1.2V,  我测量了 PP 1.8V ALWAYS ,此路电压正常,是不是电源PMU的问题?我看原理图  BUTTON_TO_AP_HOLD_KEY_L 这个信号是 从PMU出来的,还有一路在 CPU上与R0341相连,想问下 这个信号 是 PMU给CPU的吗?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给CPU的

网友:
上次碰到这情况,只能把B+电路全折了,本来是技术性维修,弄了两个钟,没办法全拆

网友A:
VCCMAIN打值短路,居然接电源还不短路。。。。我被迷惑了。。

1.2V,先把滤波电容干掉,再动电源吧,最后才是CPU

网友B:
短路问题排除没有,没有短路开关电压不正常。一般是电源IC和U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MAIN打值短路,居然接电源还不短路。。。。我被迷惑了。。

1.2V,先把滤波电容干掉,再动电源吧,最 ...

月饼老师,刚按你说的思路处理了下,
C0801 拿掉, FL0809 也拿了 直接短接了,DZ0810 也拿掉了 , 另外刚刚处理了下电源PMU,现在1V8没了,变成 1.24V, 另一端1.10V,开机脚电压变成1.01V,  ,都降低了,应该是焊接好了的,焊接了2遍,

PMU我是重植的,不是用新的,我手头上没有好IC

需要换个好的PMU确认吗?

网友:
VCCMAIN打值短路,居然接电源还没电流??想不通

网友:
维修中:
我吹了下  电源在烧 VCC MAIN ,发现可以烧了,有个 电容  挂了 ,基带电源边上  C3219 RF ,翘掉,在加电烧,发现PMU也挂了,可能1.2V的开机脚电压就是它引起的!飞\看来得先换个好的PMU,在看下!

网友:
感谢  月饼老师 和  飞流一刀老师   lirong6845   以及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问题排除没有,没有短路开关电压不正常。一般是电源IC和U

你好,我现在拆了一个电容坏的电容,又把 PMU给拆下来了,但是测量PP VCC MAIN的对地址还是短路,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VCC MAIN 电路一个一个拆吗?  还是 可以装上 好的电源IC 然后烧鸡烧VCC MAIN电路的元件?怎么处理比较好呢:?老师

网友:
维修中,
昨天把电源PMU拆下来,测量发现VCC MAIN还是接地,放大镜观察主板,从板子上陆续拆下来了 10多个 电容,有些是坏的,有些是烧了,连 头上的皮都没了,直接拿掉,VCC MAIN终于不短路了,装上 PMU后测量,发现又短路,拆下就不短路,现在故障就剩下 这个PMU了,至少板子其他暂时还没短路! 等PMU中

网友:
学习中,楼主继续更新维修进度

网友:
用显微镜观察下,PMU都干下了,还短路就是那地方焊接接地了吧。接地了不好烧鸡。因为不发热,电流搞大了容易把主板线都烧掉。

网友:
等楼主持续更新

网友:
修好后发个帖子给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