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楼主(2016-07-30):
戴尔n4110 客户拿来时 说不加电 接过机器测试 无待机 就拆开 先刷EC BIOS 刷完 待机正常了 但是加电到0.08就掉下了 求指教 机器版号是 DAV02AMB8F1 REV F

网友:
查那些地方电压没开启,根据上电时序走,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查到问题

网友:
慢慢 查查 应该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估计内存电压都没出来。。要不就是转换电压

网友:
按时序呗,估计susp这里就出问题了

网友:
最终机器没搞定 换了好多芯片 最后能加电了 加到0.45左右 还是不显示 放弃了 、

网友:
这机器待机是不是只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