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40拔掉2个电池就可以开机 用用就不开机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30):
求助X240拔掉2个电池就可以开机 用用就不开机了 怎么解决 刷过N个BIOS了 高手解答

网友:
你应该查哈 CRT复位电压

网友A:
rtc电路世界杯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单芯片,我之前修过一个也是这样的故障,有时能开机,放一晚上就不开机了,刷BIOS,换待机芯片都没搞好,修了半个月,最后重新植株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世界杯一下

难怪不开机,RTC去看“世界杯”了。

网友:
不触发时去查触发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