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高手高高手,BIOS能这样代换吗?

楼主(2016-07-30):
遇到了一个HP4411S主板,版号是6050A2297301-MB-A02,查了下这款机子BIOS、显卡、北桥都有人说爱坏甚至说成通病,先简后繁,刷BIOS吧!这个机子的BIOS型号是SST25VF016B,用编程器检测不到这个BIOS芯片,于是怀疑它坏了,料板上又没有同样厂商、型号的BIOS,就用了一个25Q16替换,最初电流会上到1.2,替换了后就只能跑到0.8,怀疑BIOS厂商不一样不兼容,但是开电关电都正常,所以就不好说了,都没法进行下一步了,变现象了 BIOS能这样代换吗?

网友A:
帮顶   老鸟解说下!

网友B:
有些机器 BIOS代换不行。。。 开始到1.2 ,你带 就成0.8 估计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   老鸟解说下!

兄台没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 BIOS代换不行。。。 开始到1.2 ,你带 就成0.8 估计 不行啊

因为开机,关机正常所以不好说,有没可能是吹风加热过变的现象哪

网友:
只要是SPI的BIOS应该都能用的

网友C:
有的主板要求一定要用指定的品牌的BIOS芯片,你换了芯片电流小,那再换回原来的芯片电流大,能说明要认品牌的,如换回原来的电流还是小,要么吹虚芯片了,或本来芯片就有点虚焊,要么搞坏电路了

网友C:
如要指定BIOS芯片型号,图纸上一般会有说明

网友D:
有些bios的电压是1.8v,大部分是3.3v,还有些是带特殊数据的,所以你只要代换一样的电压,一样的大小及类型的就行,芯片厂商及型号没太大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要求一定要用指定的品牌的BIOS芯片,你换了芯片电流小,那再换回原来的芯片电流大,能说明要认品牌 ...

这个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要指定BIOS芯片型号,图纸上一般会有说明

我都没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bios的电压是1.8v,大部分是3.3v,还有些是带特殊数据的,所以你只要代换一样的电压,一样的大小及类型的就 ...

还要区分电压吗  这个倒不知道 ,受教了

网友:
这种老机子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容易大小一样就ok了,反正  我是没有遇到变态的

网友:
bios芯片带L的是低电压版的,低电压版换3.3供电的我换过没问题

网友:
还有低电压版的这种说法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哈,我显示器里用25系列的bios而且容量大一倍都可以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