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CPU供电PG!

楼主(2016-07-30):
         昨天收到一台宏基的超级本,来时候的故障时卡机不亮,电流跑0.14A不动了,打发客户走之后迅速拆机!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                                                   主板版号:13334-1
           实测主板上主要电感军有电压!CPU1.69v明显没有调节出合适的CPU供电,按照4代单CPU的时序,CPU发SVID的前提是CPU发出平台复位,打开图纸搜索PLTRST,来到了一个接口的第7脚 实测没有复位。
            按照4带单CPU的时序检修吧。发现CPU的CS0#没有读取BIOS。
       往前追查发现没有VR_READY,VR_READY是有IMVP_PWRGD经过排阻RN703转换出来的,发现PU4601TPS51624并没有发出IMVP_PWRGD实测上啦电阻并没有坏,但是CPU电是出来了,于是开始割线,人为把IMVP_PWRGD割断,疑惑就从这里开始了。
         割断之后发现不上电了,我在两个位置割断的,首先是在芯片旁边 割断之后不上电了。真他妈奇怪,补上线之后又他妈开机了,于是有吧排阻RN703取下,发现能上电了,但是还是老问题。
          最后直接调的CPU供电芯片换上之后就好了。上亮机图 这时候我把原来的割断的地方再次断开发现笔记本正常亮机,虽然最后修好了,但是让我困惑好久!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fly]原创:lvjingang[/fly]

 会员10756002元2022-11-16 21:52
 会员10756002元2022-11-16 21:52

网友A:
亮机的时候 cpu电压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的时候 cpu电压多少v

1.1V明天我在测一下

网友B:
亮机0.9到1.0 正常亮机之后集显供电是0v

网友:
先收藏或许我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机0.9到1.0 正常亮机之后集显供电是0v

4带之后就没有集显供电了

网友:
修好不就可以了,有的机器搬来就没法搞明白

网友:
我更不懂,不过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4代没有集显,0.85sa和1.8的pll供电

网友:
四代的板子修的少,你这问题挺奇怪的

网友:
4代单cpu楼主都能修的这么神,真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带之后就没有集显供电了

四代U的供电都在1.8伏左右。您这个供电,再测量一下,等你消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亮机0.9到1.0 正常亮机之后集显供电是0v

哈哈四代没有集显供电了,装x失败了吧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这是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现在的新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F:
"按照4带单CPU的时序检修吧。发现CPU的CS0#没有读取BIOS",这是这么判定的,可以共享一下具体的细节吗?

网友A:
4代机器 这个u电压 好像不是固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亮机0.9到1.0 正常亮机之后集显供电是0v

膜拜大神、大神都喜欢扎堆

网友:
为毛我修的都是u挂的泪奔中。。。。

网友:
这个样子还有价值吗

网友:
好高深,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用示波器看的比较准

网友H:
昨天修一台G480也是没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I:
没看懂 多来两张截图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哈哈四代没有集显供电了,装x失败了吧

以后还是不要再装X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膜拜大神、大神都喜欢扎堆

膜拜大神、大神都喜欢扎堆

网友:
还没修到,不过挺有价值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代U的供电都在1.8伏左右。您这个供电,再测量一下,等你消息。

我今天测试了,CPU供电1.57V

网友:
引用 网友J:
膜拜大神、大神都喜欢扎堆

康康,我有逮着你了

网友:
4代无集显吗?

网友:
估计就是IC不良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看懂 多来两张截图呀

写的不清楚吗?可能是你对4带单CPU时序比较模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昨天修一台G480也是没有集显供电的

4带的单CPU是没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4带单CPU的时序检修吧。发现CPU的CS0#没有读取BIOS",这是这么判定的,可以共享一下具体的细节吗?

你是远程的学员,没有听饼哥讲4代单CPU的时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代机器 这个u电压 好像不是固定的

对的,上不同的U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上不同的U出不同的电压

嗯 是的 确实如此

网友:
这个要找大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四代没有集显供电了,装x失败了吧

毛线 四代集显供电亮机前出一下,然后亮机之后集显供电保持0V。我装逼了?那我以后不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以后还是不要再装X了

月饼是中国区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四代没有集显供电了,装x失败了吧

饼哥大神 中国区第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毛线 四代集显供电亮机前出一下,然后亮机之后集显供电保持0V。我装逼了?那我以后不装了。

你找个4代板把集显电压指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是中国区第一

那是你说的。
我可从没说。
我指出你的错误,你为啥就不能虚心接受?年轻气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饼哥大神 中国区第一

在我前面也有一个人说了你,4代没有集显供电。。。
你为啥单独回复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找个4代板把集显电压指出来看看?

在CPU内部我怎么指出来给你 要不你把CPU解剖了 我来给你指出来 大神。。。。

网友:
单U 的机器  大多都是 虚焊的多吧,    这类机器 一般不亮机 直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我前面也有一个人说了你,4代没有集显供电。。。
你为啥单独回复我。。。

因为饼哥最帅啊,看来我以后低调点了。明明想说明下,还被歧视。迅维越来越高冷了。也许是我一直在装逼,以后把逼收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CPU内部我怎么指出来给你 要不你把CPU解剖了 我来给你指出来 大神。。。。

看看你前面的回复,0.9-1.0  还集显0V
实际是他这个板正常后核心供电1.6左右,板上无集显供电电压测量点所以不存在0V的说法

猜测你是看成了3代。看错了就看错了
不要不好意思。。。另外也不要那么寒酸的说我是中国第一,我从来不说,离第一差太远了,我自己清楚。
还有不要说迅维高冷,迅维是积极的帮助新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纠正新人错误。
可惜很多新人长大后,忘记了迅维给予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前面的回复,0.9-1.0  还集显0V
实际是他这个板正常后核心供电1.6左右,板上无集显供电电压测量点 ...

我谁都忘记了,就是没忘记饼哥。

网友:
修好就行   何必那么纠结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  ASUS    x555l也跟你情况一样,cpu供电偏高,1.69.真希望有人来解释这些新款机型的cpu供电

网友:
这情况会不会是串线了

网友:
芯片不良条件都有 就是不出PG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好的吗

网友:
解释不了帮顶一下

网友:
坐等楼主分析出来答案

网友:
不错哦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复杂了没看明白

网友:
嗯,累死我了
最后一分终于够了

网友:
缺信号或电压把,这么新的本,学习了

网友:
新CPU 难修啊……

网友:
看着我也是好疑惑? 好像割线弄回来就好了?为什么这样子? 难道好多机器都是这样那不是更让人祸心?

网友:
直接换PWM芯片就行了,把板子割废了!

网友:
感谢分享。蹭最后一分

网友:
看了两次都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修的不错,小手一抖,割线N根,银子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笔记本的CPU供电电压有稍低的。
难道你说的1,8V 是指台式机,没搞懂你这句话啊

网友: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