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偶尔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30):
接机联想一体机C320,见主板版号:

偶尔开机,关机后就不能开机,等几个小时偶尔可以开启一次,火速拔掉外衣,仔细观察裸体,该机有过维修史。这次坏后没有维修过。
打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插电开机,电流到0.4-0.5不动,不用说是CPU供电没有,测VR_ON有3.3v正常,5v只有3.1v不正常

测5v来源

查S0_ON1D来源

拆掉pq75后S0_ON1D 电压恢复正常,换掉它,一切正常。
    大家看了有用,就加加分吧,感谢!!!!

 会员1968172元2022-9-28 16:47

网友A:
没看懂,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B:
今天没分了,不能给楼主加分表示很遗憾啊。楼主解说的图文并茂,说的很详细呀。

网友C:
你这测试的也太快了,看不到步骤  看不懂

网友D:
PQ75的G极3.3V正常吗?

网友:
说的很详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75的G极3.3V正常吗?

感谢楼主提醒,pq75控制级是低电平才是对的,我打错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后面两个图是不用的,删除不掉,有版主可以帮忙删掉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这种故障都是老生常谈了,希望可以帮帮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测试的也太快了,看不到步骤  看不懂

因为故障是CPU供电没有,就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就发现有VRON,没有5V,所以就查来源了,就发现S0_ON1D 这个电压不正常,就这个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分了,不能给楼主加分表示很遗憾啊。楼主解说的图文并茂,说的很详细呀。

一定要给我不加分哦,感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还在学习当中

因为故障是CPU供电没有,就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就发现有VRON,没有5V,所以就查来源了,就发现S0_ON1D 这个电压不正常,就这个思路,有一个地方有修改过了。你注意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迅维】出来的看图纸查故障就是快,【迅维】培训是我人生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网友:
最喜欢这种没主供电的啦  有些CPU供电修死不出 !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文笔不错     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要加分

网友:
CPU供电确实不好修

网友:
菜鸟表示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写的有点乱啊,这个Q75的G级有3.3V那么D级一点都没有导通么????MSO管不是G级2.5V,就开始导通么??另外台式机我记的徐总讲过G级5V就可以完全导通了,难道笔记本不一样???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G:
可怜可怜我把 给我点积分把
玉树凌风
你给我加加分才好吧,帮帮忙!
详情

网友:
不知道直接拆了bq75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玉树凌风
拆了也是可以用的,不过我是有换上去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加分顶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
必须加分,维修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速度挺快的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擦 换过几次主板了

网友:
每次看别人的帖子都懂到自己就迷糊
玉树凌风
多实战就可以了,熟能生巧!
详情

网友:
楼主 好牛逼啊
玉树凌风
论坛里面高手云集,有无数的高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详情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哦
玉树凌风
这是很简单的老故障了,对照图纸就可以看懂了,一体机如果没有图纸,就很难搞了!要感谢论坛提供的平台,造福维修人员!
详情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不错,图也上的这么吊!
玉树凌风
修机的时间还没有发表贴子的时间长,拜托加加分哦!
详情

网友H:
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会搞的这么仔细,多看啦几遍,看明白啦
玉树凌风
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详情

网友:
哈哈 一般刚刚接触的估计看不懂

网友:
我有点乱,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写的有点乱啊
玉树凌风
后面有两个图是要删掉的,最开始编辑错了,后面修改了,但是后面两个图删不掉了,多多包含!
详情

网友:
pq75击穿所致?
玉树凌风
应该是漏电了,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
详情

网友:
太清楚了,哪个脚都标出来,不容易啊
玉树凌风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分享是一种享受!
详情

网友:
我没看懂 不过还是要谢分享谢
玉树凌风
后面有两个图是要删掉的,最开始编辑错了,后面修改了,但是后面两个图删不掉了,多多包含!
详情

网友:
写的通俗易懂

网友:
怕的就是一会儿正常 一会儿不正常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问题好像不大,但图文并茂,做的很好,新手一目了然,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分析很祥细,值得加分。

网友:
厉害啊 维修就是要做成这样的

网友:
什么时代的激起了

网友:
有一点点看不懂啊

网友:
CPU没有主供电

网友:
总结一下, CPU供电不足引起的 CPU不工作,5V S0电压 输出只有3.1V 转换管 控制应该在12V以上。 由于PQ75管子性能不良 导致15V 控制不正常 S0电压转换不足。

网友:
一体机修起来也麻烦,大多数没图纸。

网友:
楼主图中的标志 PQ75 控制脚 3.3V 你说正常, 如果有3.3V 不就相当于 把PQ75导通了???15V 过完电阻就会被拉低。你怎么写的正常??
玉树凌风
后面有两个图是要删掉的,最开始编辑错了,后面修改了,但是后面两个图删不掉了,多多包含!
详情

网友:
第一张图 你写了0V 正常 第2张图 你又写了3.3V 正常,到底哪个正常??

网友:
切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以后也得多写写

网友:
5V后继导致不出CPU供电 这问题实在是多啊

网友:
看得有点懵,怎么说那个0V正常,又3.3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后面有两个图是要删掉的,最开始编辑错了,后面修改了,但是后面两个图删不掉了,多多包含!

这个PQ75   G及  正常应该是0V的啊,不然15V 出来过电阻,直接接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果断的要评分啊,虽说是电路维修客户楼主快准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前面部分  看懂了  最后 两张图 没看懂

网友:
这个板子 南桥  开关上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没看懂,还在学习当中 。谢谢

网友:
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看起来有点复杂哈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容易看懂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我想问下 那个PQ44是个N沟道的场管 5678脚是D极 123是S极正常8脚N沟道场管是G极电压大于S极4.5V(5V吧)以上就完全导通 不过刚开始那个S级没电的吧?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分析得相当不错,加定分了

网友:
哎,俺电路基础不够,无法判断这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出来的看图纸查故障就是快,【迅维】培训是我人生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对迅维就是强大,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怜可怜我把 给我点积分把

你给我加加分才好吧,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会搞的这么仔细,多看啦几遍,看明白啦

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论坛里面高手云集,有无数的高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一体机和笔记本维修有点区别。

网友:
楼主牛啊,一体机我很少修,很多经验都没有,

网友:
学习学习理论也重要呀

网友:
好像我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一体机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J:
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不正常,这个信号还真麻烦,应该可以直接拉个电压过去。

网友K:
说实话,修这种变态的主板我还是有点头痛的

网友:
分析的到位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修这种变态的主板我还是有点头痛的

大家一起学习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5V转换偏低  会导致后续供电不足!

大师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不正常,这个信号还真麻烦,应该可以直接拉个电压过去。

能修好最好是修好,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改电路!

网友:
就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导致二级转换管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机器的思路还是不错的,但是表达的这个思路就跟不上你的维修思路了

我是抓住了主要的来讲的,一些走弯路的地方就省略了,大家有类似的,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