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板号X550CC REV2.0,板载I3U,集显驱动打不了

楼主(2016-07-30):
故障如题,独立正常,打集显驱动,重开就进不去,过欢迎界面就重启,换了南桥,刷了BIOS,因为是板载U,还不敢动它,有碰到过这种故障的么?

网友A:
这个直接屏蔽集显或者禁用不行吗?

网友:
到华硕官网去下载驱动来试下一般能解决,不行换内存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屏蔽集显或者禁用不行吗?

可以,但机主是要集显都要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