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有时暗屏,

楼主(2016-07-31):
联想C430,板号CIH61S1 1.0,同行拿过来,屏碎换屏的,测试量的,,装好不良,过来后,拆机,电流跳变一次到1.5,因为之前能量的,而且是换屏的,先刷了下bios,不行,量屏供电电压。
各脚正常,5脚是5v,六脚是2.4v,应该是调节亮度的,这时看到电流到1,9,一看屏幕亮了,重开有暗了,电流到1.5 。测量发现5脚电压为0v。这个接口是通过一个线接到高压板上的,拔掉线,电压正常5v。插上就为0v.。拔掉高压板那头线,电压正常,通过反复重启,发现,当暗屏时,灯管不亮,5脚的5v电压为0,怀疑是被高压板拉低,导致没有开启电压5v,这个高压板是19v主供电,5v开启,高压板无图纸,观察高压板 ,如下图,

发现5v开启过来,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到芯片,电阻阻值正常,滤波电容也换过,芯片手上没有,没办法,直接飞线给他,亮机,反复重启正常,其实我心里也打鼓。但是没办法,客户急着要,各位大神,不知道这样飞会不会出事啊。
图纸,

LENOVO C440 CIH61S1 1.0 M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