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一行小格触摸失灵的怪病

楼主(2016-07-31):
一台A1530进水5S手机,无ID,淘宝130元收的,卖家描述屏幕排线处有明显水痕,主板没动没修过。到手拆开屏幕发现屏幕排线处确实进水比较严重,屏幕也已经报废。主板确实没有动过。进水必须得拆开后屏蔽罩,看看进水有多严重。于是我拆开后面大块的屏蔽罩,高兴呀,里面干净没有进水的痕迹,只有WIFI芯片和屏幕接口处进水,WIFI芯片处有胶封,没有多严重。就是前面4个接口(显示接口没事)比较严重。我初步测量没有明显短路,于是清理好了水痕,既然正常开机了。屏幕需要密码。我输了几次都没正确,就刷机了。刷机一次通过。高兴呀。大概检查了各项功能,都正常,(实际隐约感觉触摸有卡顿,但当时就是没发现)。第二天,突然想起试一下手写,这样,才真正的发现问题了。就是数字和字母之间有一小行触摸不了,又刚巧数字和字母都可以用。换了三个屏幕都是一样,把接口认真清洗还是不行。那只能修主板了。黑白触摸芯片都一起换了,还是不行。再换还是一样(在废主板上拆的触摸芯片。废主板都是15元一片卖拆掉套件的。后来证实其它配件都可以用)
这时就需要静下心来了,打一下触摸接口的阻值,都正常。在打一下白触摸屏的阻值,也都正常。怪了。5.7V和-5.7V和5.1V和1.8V都有。换掉屏显供电芯片,再换掉-5.7V上的电容。都还是一样。维修进到了死循环。后来想想,还是从进水的地方修起吧。先把触摸接口换了再说。于是我吹下触摸接口。问题发现了。触摸接口下面还有好多像泥一样的进水痕迹。看下图

清洗干净,在废主板上拆下一条接口(刚才那条拆坏了)。放在清洗干净的接口旁边待用。如下图

最后焊上(如下图)。试机触摸顺畅灵敏,那小行触摸也都正常了。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手工这么到位,座子换了后像新的一样

网友:
手工的确很好

网友:
接口焊得不错,很饱满

网友:
吹下触摸接口用多少度,几档风

网友:
接口焊得666

网友:
座子焊的一般般啦

网友:
这个怎么安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东西,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