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通电上3V 过流怎么解

楼主(2016-07-31):
如题,版号LA_6884P    通电过流,怎么排查,求大神给思路,在线等。。。

网友A:
怎么看出来过流的?

网友:
用烧机法是解决过流的很好的方法!

网友:
大短路?还是待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过流的?

可调电源电流显示2.99    电压拉低到2V   后级是有短路

网友:
没看明白,是3V有短路吗

网友:
烧鸡大法  烧了摸啊   。。还请教什么。。

网友:
短路就短路啊,什么叫过流

网友:
都知道短路过流就烧呗,都被你说出来了。。

网友:
过流不就是短路吗上烧机大法

网友:
排查  遇到过CPU短路的过流的,,不过这种大电流用电IC的过流一般都有一个上升过程,2A 3A 4A这样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