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2204-1 灰屏

楼主(2016-07-31):
板载CPU 就一个南桥,灰屏,内存换了 南桥加焊了一次 故障依旧 求助
cpu
戴尔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啊

网友:
有图纸吗?最好找到图纸测一下屏供电等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我一台DELL 3400也是灰屏,翘掉独显供电还灰屏,但是外接都正常的,测量LVDS几对线阻值又正常,总是怀疑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