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亮机过LOGO秒掉通病方案

楼主(2016-07-31):
故障:机器拿来就是开机一亮过logo就秒掉.
思路拆开机器没进水也没修过。这种问题之前碰到过,所以怀疑是通病,论坛也有很多这个问题,碰到这样秒亮机秒掉的,按经验我就会先查开关电压,碰到很多机器不是开关坏就是上拉排阻坏了引起秒掉。这个机器我量开关电压待机时是3.3V,当按下开关之后开机再量电压没有恢复到3.3V.只有1V多,等掉电了才恢复到3.3V机器就不掉电了.问题就在这个了。直接短接主板的SW2不要开关板也一样。把D53拆了短接第3脚。3.3V拉低瞬间就恢复了。换D53也一样,只有JP13到D53这段拉低了。把C928和JP13拆了也一样拉低。那只有一个地方了就是板层拉低了。

方法就把JP13下面的8脚的线割断再把D53的1脚处割断飞跟线。OK就不拉低了机器修复。。附亮机图.问题虽然不大,细心一点这种大家一般都可以搞定了,不要一来就刷BIOS干桥了什么的,,大家看到就多加加分。谢谢。

网友:
666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重要 啊

网友:
讲的明白,维修的快和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要细心哦。。。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是板层有问题,割线修复

网友:
割线,是需要图纸的

网友:
知道了都不难,可是故障的确定这才是真功夫.多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要是没有明显的丝印,怎么隔断呢?  把第8脚给翘起来  应该也可以吧!!! 大哥真的修的牛啊,这个思路我是理解了,,怎么动手呢?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开关电压起不来是吧

网友:
这个碰到过,分享经验一定加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就修不好 楼主干的漂亮哈 ··

网友:
y470掉电原来还有这个通病,,没遇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
是PBC 漏电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到时少见,有修到少电压,谢谢分享

网友:
拆机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搞定,若是按开关键,我可能就会一步步查,然后估计搞不定,毕竟可以在板子上强开

网友:
细节成就人生,先从细小入手。干桥 是生猛男干的事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以后遇见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述的 简洁明了   收藏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

网友:
喜欢通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仁宝的,都是测试点距 离小引起的,

网友:
收藏,下次碰到可以参考

网友:
请问  D53的线要飞到哪里去?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亮机掉电的,肯定要查开关脚电压,这种问题我修到过很多,都是飞线,估计PCB漏电

网友:
谢谢楼主,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现在接的机器好多程序都刷烂了,不知道在哪学的

网友:
A卡还是N卡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类似的问题可以借鉴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乐

网友:
这漏电蛮神奇嘛

网友:
显示即掉电,我也修过开关处脏导致的,电路板漏电导致的少见

网友:
冒似我以前也修到过

网友:
板层拉低。还是厂家整天胡乱设计,没有稳定的设计,总导致各种样的损坏

网友:
已加分,  做维修, 耐心是必须得有点得,不然。。。

网友:
喜欢这样的 维修笔记好啊!

网友:
楼主焊工聊得。。学习了 。我看到这故障基本不修了

网友:
板层漏电的只有割开飞线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翘起飞线搞定了的呵呵

网友:
几秒就掉是玩首先查开关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麻烦了,

网友:
可以,不错,能够想到是开关电压很厉害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直接加一个上啦电阻 貌似好了

网友:
确实上来就干BLOS 的就好的少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个onoffbtn是直接去34脚的吧?不会经过d53?

网友:
分析透彻 值得参考

网友:
Y470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雨水多了,貌似板层问题也多了!

网友:
这机器固定屏轴的D壳 很容易坏 ,拆的时间的注意

网友:
说得很清楚,赞一个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渴望成长

网友:
只能说是先软和硬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淡定

网友:
板层的问题???

网友:
半层短路了

网友:
半个月前刚刚修到一台Y470一样的故障修法跟楼主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 机器毛病多  各种问题 ,有时候修得头大啊

网友:
ON/OFF信号造成的?

网友:
板層難修理

网友:
不错不错,原来遇到过一次,没有修好

网友:
受潮腐蚀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这都能修到,楼主你好牛B

网友:
不应该拆C927吗?

网友:
外观如果没有发黑的话,一般板层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修的不错,这个问题修的比较少

网友:
JP13是什么元器件,没留遇到

网友:
小白学习了,以后能用到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无私地奉献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pcb板漏电很少见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经验丰富呀 呵呵 第一时间很多都是刷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过修大短就修的多

网友:
把C928和JP13拆了也一样拉低。那只有一个地方了就是板层拉低了。
兄弟你拆错了,应该拆的是C927,8脚的是C927ONoffbin
哥们够细心,编辑的时候打错了,这机器没编号当时反面两个电容是量的那个通的就都拆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详情

网友:
太厉害了
高手

网友:
这个真心难修

网友:
Y470一般屏线周边的电容短路的多吧!

网友:
相当有意义,以后可以留意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谢谢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