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机板 ms-945gc 跑c1

楼主(2016-07-31):
铭瑄主机板 ms-945gc 跑c1  ,不报警,内存排除,谁遇到过这种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查内存的SPD,SMDATA  SMCLK等基本条件

网友:
老机器,刷 程序,打内存条件

网友:
内存的供电 spd smbclk smbdata 查了吗

网友:
请问一下什么是 spd smbclk smbdata啊

网友:
看看内存假负载条件拆外设刷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