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5A 不开机

楼主(2016-07-31):
原故障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量电源板供电正常,驱动板开关引脚电压也正常,于是刷之,完美亮机!

联想L175A 715g2904-1.zip

网友:
正好也需要,谢谢了

网友:
修过驱动板这类,刷刷更健康。

网友:
显示器程序问题也不少

网友:
这个驱动板         容易坏

网友:
还有长城的一类  都是坏

网友:
联想也有程序坏的   之前遇到的基本上都是长城的程序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