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快修了两块主板

楼主(2016-07-31):
    昨天接到同行的两块主板,快刀斩乱麻,用了几分钟就解决了。现简单讲一下过程。
    第一块,联想L-A690,不跑码。直接测CMOS电池电压。不到1V ,换一个新电池上去,清一下CMOS,上电测试,跑码点亮显示器。装机测试正常。秒杀。
    第二块,联想L-M3A760M,不触发。测CMOS电池电压正常,待机电压正常,触发排针正常。无意瞄了一下我的测机电源,马上发现了症结所在。附图,
而正常待机应该是这样的,正常是这样的。明显可以看出是电压串路了。待机与5v串路了。查图纸,有关的只有5vdual和usb供电两块。测5vdual,正常。打usb阻值,第一组前置usb明显不对,5v针脚很低。其他正常。鉴于故障usb旁边有一小八脚IC U28,直接拆除。再打阻值,比正常值偏大。不管它了,上电测试,待机正常了,能顺利触发跑码点亮,装系统测试,ok.
     附一下图纸,

M3A760M_RS780Q-LM3 v(1.01).pdf

网友:
你那电源是神器呀,牛

网友A:
这种板子不触发,先查USB供电小八芯片

网友:
amd 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是被你的图吸引进来的  。。。

网友:
介绍一下你的测机电源在哪里买的

网友:
第一块为快修打好了基础

网友B:
现在修板子就是好修的觉得没意思,不好修的又太费脑细胞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
电源感觉很神器哦,,,

网友:
感觉是电源牛逼啊

网友:
牛人做的神器啊

网友:
应该自己改装的

网友:
电源感觉很神器哦,,,牛人

网友:
看到图纸就流口水,快成狂了,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板子就是好修的觉得没意思,不好修的又太费脑细胞

好修的都是电压问题,信号级的问题一般都难修

网友D:
第一块板子会返修,问题的根源没找到,电池没电只是假象,真正的原因没找到

网友:
第一块板不会返修,都修过N块了,否则为什么说是秒杀。

网友:
维修电源是我自己改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给主要电压加了LED。+5v sb,3.3v,12v,5v.每组输出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一个led.限流电阻的大小计算:输出电压减去led压降再除以led的工作电流。电源要名牌的,保护功能要完善。推荐航嘉,长城,台达等。led最好是不同颜色的。

网友:
电源是自己改的

网友:
led工作电流一般取10ma,不同颜色的led压降可以查手册。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好大上

网友:
我的是:+3.3v 150欧姆 5v sb/5v  330欧姆 12v 1000欧姆

网友:
工具要会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修的都是电压问题,信号级的问题一般都难修

这个也不一定,有些供电问题的也不好修,信号级的有通病直接秒杀

网友:
第一块可能真的会返修,我也是一块跟你同故障的板,本来不通电,换电池好了。可过了不久发现换不久的电池一下子又变成2.5V。看图纸在南桥下面有两颗滤波电容。我估计可能是其中有一个有问题导致的。只不过这一路好像是通过电池直连到南桥的VBAT脚。而南桥的RTCRST是通过下面那个CLR_COMS跳线控制的。我试过不装电池,也是可以顺利跑码。就在昨天,我一个用了几年的电源,突然在用了这块板后挂了。故障是不跑码,量了电池2.5V,以为又是电池问题。最后拆下来用调试电源发现又没问题。经确认电源坏了。不过这块板的时钟芯片和桥都非常的烫,不知楼主的L-A690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搞不清楚是哪个原因导致电源坏的。

网友:
这就是速度

网友:
这块板的时钟芯片和桥都确实非常的烫,我第一次在单位看到这块联想主板时几乎怀疑这块主板会很快挂掉。事实是过了三年多后都没挂,就是换个电池后又能工作了。最长的已工作6年了。

网友:
哪里搞的电源这么高大上

网友:
你那电源是神器呀

网友:
电源好霸气外露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DIY我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
这电源是自己改造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一定,有些供电问题的也不好修,信号级的有通病直接秒杀

供电问题好修吧

网友:
自己做的维修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要向楼主买个

网友:
精英代工的板子

网友:
测试电源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楼主快刀斩乱麻霸道

网友:
测机电源神器啊,之前没听说过。看来要搞一个回来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真的好,问一下,大家修主板用的测试电源用的是新的吗?

网友:
就想知道电源在那买的  发个链接我去买个

网友:
电源是亮点

网友:
你这个 ATX电源 好牛逼啊

网友:
联想的主板好多家在生产

网友:
多谢分享  我这正好有一块同型号的板

网友:
不错 都不是很大的故障 都是遇到过的

网友:
电源上面怎么有这么多灯啊

网友:
楼主,你这电源是自己改装的吗。

网友:
电源亮点。

网友:
usb芯片导致开不了机 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不触发,先查USB供电小八芯片

把5V待机拉低了吗

网友:
楼主用的电源是不是用维修电源板时串灯泡的原理啊,有器件短路时电流变大,灯泡变亮

网友:
楼主的电源哪里买的!  这么多的灯!

网友:
不是串灯泡原理,就是输出上接一个led发光二极管,我用的是高亮的,相对灵敏一点。电压串路,自然就亮了。电压的高低与亮度有关系。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电源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块板子会返修,问题的根源没找到,电池没电只是假象,真正的原因没找到

不会的,联想的板子大通病 电池没电不开机

网友:
发的这两个全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块板子会返修,问题的根源没找到,电池没电只是假象,真正的原因没找到

返修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表啥牌子的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改装的吗     好牛啊     大开眼界

网友:
表是小众表,知道的人不多,BY1935。是福禄克在80年代授权北京无线电技术研究所生产的,就是中国版的FLUKE 77。方案与主芯片,主要部件,技术指标与FLUKE 77完全一致。

网友:
电源,我们要电源,楼主说吧你电源卖不卖!!坛子里一堆人等着买那!!速度开个店!!

网友:
电源是神器 佩服

网友:
我改造了好几个,大家要的话可以出给大家。至于开店,就免了。

网友:
测机电源在哪里买的

网友:
修的非常不错

网友:
你这也太快了、

网友:
看来楼主联想的修的很多,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你的测机电源在哪里买的

网友:
喜欢楼主的电源 哈。是自己改装的吗?还能测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