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i5 dis la-4107不显示

楼主(2016-07-31):
hp cq41 i5 dis la-4107 v1.0 不显示,电流1.5 1.6 1.65就是屏不亮,按照通病刷bios,下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有的刷过之后内存都不过了,转变思路,不是bios 的问题了,测量桥和显卡晶振,桥的晶振电压忘了,显卡晶振电压是1.55 1.5,感觉不对,照料板,拆一个上去,通电,触发,一路跑到2.3A,亮机,收工。
  bios程序,论坛有很多,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个晶振没示波器还真不好判断 你是怎么认为它坏的呢?

网友:
嗯,,大哥没用示波器 是怎么判断晶振的呢 ?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显卡有晶振吗

网友:
看图纸哟。。。。。。。。

网友:
bios直接转到晶振,这比较快

网友:
晶振一般都有压差,感觉不对 不用示波器看看吗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晶振的电压不对?

网友:
晶体一般不好判断好坏、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太有才了。这也可以

网友:
没示波器不好判的。楼主厉害。

网友:
很麻烦的 楼主耐心还是好

网友:
这机器坏晶振坏的真的不多见,都是BIOS或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27m好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