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开机过LOGO就重启了,有谁维修到过了

楼主(2016-07-31):
联想E540开机过LOGO就重启了,一直这样 循环重启,  没有进水过,,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的,  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了也一样的,是不是要换南桥了! 裸板试的

网友:
这机桥容易坏的

网友:
南桥的外设先检查一下

网友:
外设全部都拔掉了, 现在就只有CPU  内存,和电源头,散热器,在就屏,就这么几样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集显正常不

网友:
谁碰到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楼主总是在 与C之间来回徘徊!!!

网友:
先看外设 有没有东西发烫  有南桥的话就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不一定哦,检测到外设有问题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声卡,显卡,网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CPU换过了吗

网友A(2016-09-02):
南桥坏了,,交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了,,交换主板了

你怎么知道是南桥坏了,猜测而已,这机器PCH故障率确实很高,但是重启未必是PCH 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人修好过的吗

网友:
温控问题 ?  测试一下那块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