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V星MS-7302图纸,我这个开机一会儿CPU温度过高关机!

楼主(2016-07-31):
谁有V星MS-7302图纸,我这个开机一会儿CPU温度过高关机!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下面的塑料纸没弄掉啊

网友:
你要哪个版的

网友:
好贴,顶起,维修没资料难搞

网友:
是真高,还是假象。

网友:
把散热问题排除了再查

网友:
查看一下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不

网友:
散热效果不良也会导致温升!

网友:
主板是不是设了高温自动关机,或是CPU的问题,CPU要开盖换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