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 5v on 可以点亮灯管不灭 但去短接 装上板后

楼主(2016-07-31):
短接测试时 长亮 而且不闪

去了短接 连接驱动板后 就一闪而灭了 真找不到原因

是不是灯管没焊好呢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没接电脑传输信号

网友:
弱弱问一句 此时需要接上屏吗

只有接灯管 没有接屏

网友A:
灯管的开机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开机信号有问题吧,

什么意思呢?
不关灯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开机信号有问题吧,

在灯管灭后 去测试 on/ff点 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开机信号有问题吧,

但开始有亮的

即使改高压板也是这样 一闪即灭

当然没有拆除在的来的高压电路 不知有没影响

可以去保护吗?

网友B:
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VGA信号已经输入。
第二,驱动板上的ON是接到高压板的ON上了吗
第三,PWM是不是已经接上了。

网友:
和电源板关系不大  应该是驱动板的事  简单改下驱动板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开机信号有问题吧,

多谢提醒  我总算理解你的意思了 就是没信号输入

网友:
信号没接的话肯定会灭掉的,只有一般三星可以不接信号灯管正常

网友:
肯定要接屏的啊

网友C:
检测灯光是否有问题可以不接屏,,,,背光开启信号3.3一直存在,灯管却灭了,,就是典型的背光保护了,如果灯管灭了,背光信号3.3也没了,,那就是没有开启信号,,得先查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VGA信号已经输入。
第二,驱动板上的ON是接到高压板的ON上了吗

弱弱的问下只接了两个12v两个5v一个接地,是不是屏不会亮?就指示灯亮?这两个12v是干嘛的?两个5v有是干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灯光是否有问题可以不接屏,,,,背光开启信号3.3一直存在,灯管却灭了,,就是典型的背光保护了,如 ...

只接两个12v两个5v一个接地屏会亮嘛?

网友:
楼主是猴子派来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接两个12v两个5v一个接地屏会亮嘛?

感觉你还是找师傅带吧,那样比较容易,感觉你现在连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还不懂。。。。。。。你说的什么12v啊5v 啊。      先说一下,,,,电源板连接驱动板,,都正常的话是会亮屏。没有接VGA信号的话。过一会显示器会进入休眠。。。。。。。。。。。。。关于你的问题,,现在你灯管接电源板(不用接驱动板)把电源板的5v拉给on,灯管常亮不会灭,说明灯管和电源高压板正常,,,,,装回去还是毁灭,,就查驱动板的背光开启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还是找师傅带吧,那样比较容易,感觉你现在连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还不懂。。。。。。。你说的什么12v ...

已经亮了。师父还是不用了大神在论坛是来交流的相互,找到问题了,常规都是5V或3V接EN就可以亮,但是我这个不可以接5V,一开始没注意电源板附近有标注有EN,我刚开始是自己用表在量直就接5V到驱动板EN最后才发现电源板也有定义标记,不需要量,直接接EN到驱动板en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