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换了3个新显卡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6-07-31):
苹果A1286 换了3个新显卡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求助大神哪里的问题啊给点思路 显卡 供电 都测完了全都正常 另外这个机器正常到时候电流应该1.5做就就亮 这个现在直接开机电流上2A 显卡也没短路
显卡

网友:
初步判断还是显卡的嫌疑最大 但是不可能发的3个都是坏的吧

网友:
显存也会哦

网友:
来自: 上海
时钟,SM总线波形正常吗?桥显示部分的供电

网友:
已解决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很久以前修过一个苹果老本,有当的一声,但没图像,换了2个显卡不亮机,最后发现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我们都 显卡显存一起换 成功率还高的 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有声没图的现像

网友:
这个机器 在有声音不亮的时候 是无 EDID 的 如果有检查 屏接口和屏线等

网友:
之前有人说换桥好的 但是这个我仔细侧过数据信号 最后还是换显卡 解决问题 这个显卡问题多 BGA 要注意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了说声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门啊,原来我有一台机器,加焊,植球都不行,客户不愿意换显卡,取走。

网友:
外接试试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