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不升压导致不待机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31):
是这样的
有一片X201的主板
电源管理芯片是BD41760
通电测得
59脚的vregin20的供电和37脚vint20的供电
61脚向后级待机负载提供3.3v待机供电vcc3sw供电。而此供电会立刻接入16脚进行芯片的开启
在16脚测得3.3V后
芯片的33,34脚分别开始通过升压电容对vint20供电进行升压
按照正常的输出
33脚应该输出到C626后接入D76升压到22v左右
34脚应该输出到C373后接入D74升压到25v左右
但是现在测得33脚和34脚都不输出
测得36脚也只有20v的输入 41脚也输出了20v

换了一个BD芯片也是一样
谁知道为什么呢?保护吗?怎么解决?

网友:
en  和pwm信号 重点   pwm没波或者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呢?

网友A:
TB芯片要原型号代换,记得这款机如果不欠压会会进保护的。还是再换一块!

网友B:
会不会是外围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芯片要原型号代换,记得这款机如果不欠压会会进保护的。还是再换一块!

BD换TB
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外围电阻有问题

查升压电路的电阻吗?

网友C:
电阻 自举 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 自举 都查查

额 不太懂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