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SC418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6-07-31):
求助各位大神SC418芯片的工作条件 @月饼
目前状况是待机LDO5有电压 但是VALW5没有电压  无法开机
芯片上面VIN 19V电压有
然后VIN经过PR125 PR126分压得出6V左右电压到20脚ENL用来开启7脚LDO
然后LDO输出5V  分别送至3脚 13脚作为VDDA VDDP供电
其次经过PR136 PR129分压位0.7V作为LDO的反馈送入第2脚FBL
另LDO经过PR123送至17脚作为EN信号开启芯片
至此应该要输出VALW 5V了啊
求解如何出VALW5电压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东西 ,原理图看不懂吗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同求大神教学

网友:
座等高手分解

网友A:
DL 5v..不打算用示波器看看吗。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 5v..不打算用示波器看看吗。保护了

LDO 和VALW都打过阻止了 正常的 没有短路 阻值也没有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