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6850无供电,RT8867无EN

楼主(2016-07-31):
测得EN连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后面跑不到了,测得电阻一端3.3v一端0v断开电阻EN端测电阻两端3.3.

网友A:
跑线看三级管另外一脚,看下是否是高电平拉低了EN,拆掉三极管看下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吧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拆了试试看

网友:
是显卡,华硕HD68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看三级管另外一脚,看下是否是高电平拉低了EN,拆掉三极管看下

三极管那端有3.3   en这边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