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维修不是事儿》P206中+1.8V_S0产生电路的+1.8V问题

楼主(2016-07-31):
    近来我在阅读迅维《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206页中+1.8V_S0产生电路图时有多个问题不能理解,这样的运放+MOS管降压的电路接着还有三幅,电路原理应该都一样,虽说P207页上面有一点讲解,但太简略,是通常的那种负输入端没有分压的电路,那种电路我能够理解。电路图出自MSI-7641,版本号不详。求论坛里的大神赐教。 一、U12B的第6脚反向输入端采用了R317与R330分压,为了Q47降压出1.8V电压,U12B的第6脚根据分压计算应保证0.9V才可以。但正向输入端第5脚电压为1.25V,岂不是正端永远大于负端?这里U12B的第6脚高于1.25V比如说1.3V时第7脚输出低电平,低于1.3V时第7脚输出高电平,这里Q47降压只取决于比较器的第5脚电压,降压后的电压也只能在1.25V左右徘徊,怎么能降压为1.8V呢?如果U12B的第6脚与第5脚进行进行电压比较,Q47降压输出的是+1.2V_S0,+1.8V_S0是制图人员画错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是臆想一下,呵呵。U12B的第6脚为1.3V的话,由于R317和R330的分压,降压输出的电压应为2.6V,可是这里不会有这么高的电压。二、根据同向放大器计算公式:Vout=Vi*(R1+R2)/R2 Vout=2.5V,这也不对,究竟错误在哪里呢?三、ASM358运放的第7脚很多资料仅说是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究竟这里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第5脚的电压还是第7脚的电压?这里第7脚连了一人下拉电阻,是不是6脚电压大于5脚电压时第7脚内部电路断开,第7脚开路输出,为了不让它处于悬空状态,所以让它被下拉为低电平?之所以猜测第7脚与内部会断开是因为我还见过第7脚输出电路上接有12V过电阻上拉的电路。ASM358的内部框图我查看过,但本人电子知识差,纵横交错的电路看得我头晕,表示没看懂。

网友:
5脚有下拉分压电阻

网友:
手机没看清,我找书看看,,还有书本也不是全对的。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实际是1.25V_NB电压应该是0.9,来自于F71889的VREF2脚
详见71889手册的21页
VREF2引脚定义原文:
Deafault  0.9V  reference  voltage  output.  The  on/off
sequence of this pin can be controlled by S3#, S5#, and
VREF_EN. The specific timing can be referred in Figu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
实际是1.25V_NB电压应该是0.9,来自于F71889的VREF2脚
详见71889手册的21页

谢谢,原来是这样呀,我再一看P206页上的图10-95上86脚里面叫REF2,出来就改成了1.25VREF_NB了,看来查电路也要有全局观念,不能被局部现象误导了,至于为什么为什么叫1.25V恐怕也得查完整的电路图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