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卡LOGO

楼主(2016-07-31):
该电脑卡在联LOGO处  下面能显示F2进入CMOS  F12进入开机选项  ,但按F2  F12显示please wait......后又卡住

自用的电脑  本人对笔记本维修一点不懂,是修显示器的,请哪位笔记本大师指导一个

网友:
看看硬盘,或是外界USB接口

网友:
外设都拿了看下,,,这估计是南桥空焊

网友:
外设全部拔掉看看。

网友:
所有外设取掉,一样的话考虑主板

网友:
这种卡的只能一个一个排除没有一招到点的

网友:
硬盘或者键盘 先取硬盘看下 不行再取键盘 外设一个一个的取了试。

网友:
我试试看,谢谢大家

网友:
G360和Z360 是一样的  卡LOGO 是一个供电芯片老化  你去搜索Z360卡LOGO 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USB口 有没有损坏

网友:
学习中 希望早日修好

网友:
自己没把握搞定 最好送修 不要将故障扩大

网友:
看看闪灯过了自检了没有~

网友:
我碰到很多机器卡LOGO都是光驱导致的,拔掉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的外设。

网友:
检查外设裸版点

网友:
听我的没错!是独显的一个供电芯片 老花导致的!加焊也能用 最好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