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短

楼主(2016-07-31):
插上电源适配器  u38飞烫  有人能告诉我怎么下手???

网友A:
U38坏了吧,拿掉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u38拿掉  主板就不加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8坏了吧,拿掉看,说不定就好了

就是不用U38吗

网友B:
拿掉换个新的上去啊

网友A:
先拿了,得的话,不要也得,没声音而已...要换个上...要不是得,打下其他地方阻值..大短路估计不只是这个问题吧..实际不懂拿给同行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换个新的上去啊

换了还是一样飞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拿了,得的话,不要也得,没声音而已...要换个上...要不是得,打下其他地方阻值..大短路估计不只是这个问题 ...

不要电流就没有了

网友:
B460的帖子很多,楼主可以搜索下看看,类似的。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搞不好烧一片

网友:
这个情况搞不好大电容两边都测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哎呀呀   算了哟  那天还是加入迅维网  培训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