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板号:09259-1 诊断卡代码跑b2

楼主(2016-07-31):
戴尔N4030 板号:09259-1
故障:1.2电流不显示 不装内存报警2声 装内存不报警接诊断卡代码跑b2
之前记录此故障修+1.8V_DELAY_P电压不正常 芯片pu5010开启pr5111电阻腐蚀
排除后 果断BGA显卡 亮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现在在机器越修越不赚钱了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A:
N4030的显卡是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你这款本,显卡坏的很多,一般上电打下波波看过没存没,过内存直接热风枪吹显卡就可显。

网友:
我看到好多同行都是直接热风枪加热好,散热处理好给客户用,再坏让客户加钱换显卡。

网友B:
重做BGA也不见得耐用,耐用见意客户换全新显卡,网上测试的也一样,全新的显卡贵不少。

网友C:
这还用看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看直接干显卡

关键是给不知道跑B2的同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做BGA也不见得耐用,耐用见意客户换全新显卡,网上测试的也一样,全新的显卡贵不少。

关键是给不知道跑B2的同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4030的显卡是地球人都知道了

那b2呢关键是这个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

网友:
唉,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跑的代码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E:
已加分

诊断卡代码对应故障楼主怎么查的 ?

网友:
直接戳戳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诊断卡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加分

诊断卡代码对应故障楼主怎么查的 ?

经验和一些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加分了

感谢加分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  涨姿势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F:
这个诊断卡需要接9根线?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bga就好了

网友G:
还高什么诊断卡,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N4030的显卡是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是三板X,不要想复杂了,马上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做BGA也不见得耐用,耐用见意客户换全新显卡,网上测试的也一样,全新的显卡贵不少。

你怎么能保证,TB买到的不是拆机或是翻新的显卡啊!感觉重植就好了,做好下散热.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没用过检测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诊断卡需要接9根线?

少一根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高什么诊断卡,浪费时间

要有点把握才做啊

网友H:
能跑B2诊断卡确实好,秒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跑B2诊断卡确实好,秒杀呀

跑38 也可以考虑干显卡 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