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扩容】网上说的那个苹果手机换存储芯片是真的吗

楼主(2016-07-31):
如果真能换的话,苹果的官方软件还能认出来吗?会不会有问题啊?有没有知道的人告知一下啊

网友:
是真的,不过得写硬盘哦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是真的,不过需要专业人士,专业技能才能搞定

网友:
当然是真的了。扩容能升级

网友:
不好搞,关键是不会啊?

网友:
有什么问题  你想保修吗?“?  除了保修  别的问题是没得!

网友:
换大硬盘  写序列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扩容是没有问题的,截止到现在为止,苹果官方并未对这个问题做出什么反应。

网友:
苹果手机和IPAD 都可以扩容实现16G扩展 64G 128G   但这种行为只是第三方,不适合刚买的产品因为扩容就不保修

网友A:
把原来的硬盘资料写到新的硬盘上,再把新硬盘装到手机上。就跟电脑换个大点的硬盘差不多性质。你说笔记本硬盘扩容是真是假?

OQC

网友:
  必须可以换,但是得需要专业工具。重新读写闪存数据

网友:
好像一换  就是整套换   不然认不出

网友:
是真的。我接触过真机。不过好像开机变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硬盘资料写到新的硬盘上,再把新硬盘装到手机上。就跟电脑换个大点的硬盘差不多性质。你说笔记本硬 ...

用什么工具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写啊

网上有专门写资料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写啊

有专用的设备。

网友:
可以换的,很难换,需要高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