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PLUS CPU供电小芯片RT9611AGQWA替换

楼主(2016-07-31):
华硕H61 PLUS CPU供电小芯片 RT9611AGQWA坏了,淘宝没搜到一样的。。
刚好手头有P8H61 PLUS主板,也有一样的8脚小芯片,查询型号前面一样,
尾号少了个A,块头大了一点,安装不上去。。。然后飞了个线替换试验了下
H61 PLUS里面查询的型号为RT9611AGQWA

查询型号为RT9611AGQW

对比各脚定义,一样的

左边为RT9611AGQWA  丝印0 12  右边为RT9611AGQW 丝印02-EH (02开头基本上是一样的吧?)

替换后的图

测试电压正常,上下管正常波形

这个帖子没啥技术含量,没分了,求加点分。。。。。

网友:
从管理芯片吗?和B460的那个NCP5191还是什么的一样吧

网友:
大小不一样 居然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