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B75ME不出CPU供电的维修-供电芯片的通病

楼主(2016-07-31):
铭瑄MS-B75ME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RT8859M的49、50脚电阻质变,更换即可。因为找不到同型号的贴片电阻所以用色环电阻替换,焊工不好见笑了。

网友A:
200K的电阻,这个通病也不是每次都灵验的,我就遇到过一张七彩虹的,换了电阻还是不行,CPU供电时出时不出,急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K的电阻,这个通病也不是每次都灵验的,我就遇到过一张七彩虹的,换了电阻还是不行,CPU供电时出时不出 ...

其实这个芯片的47、48脚的电阻也很爱坏,有时加热下就正常,冷却以后又不行,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是RT8859M吗

网友:
shi是通病了。不过焊接也太不好看了。

网友:
不是听说100K也可以吗?100K的应该挺多的

网友:
我买了100个 220k的

网友:
是通病了,,都是贴牌的,,长得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通病我已经赚好多钱了   100K电阻其实我也觉得难找

网友:
换过很多电阻问题  有的可以  有的死活不行  把芯片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