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091p

楼主(2016-07-31):
几天接到联想G405s本子一台说不开机 上电流表待机0.001到0.002一直跳  以为有短路拆开以后找到公共点量阻值正常 通电公共点上只有0.58V 不知怎么搞  请大神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
1 隔离电路异常
2 公共点短路或者相关供电电路异常

网友B:
保护隔离后面的那个电阻取掉看 保护隔离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隔离电路异常
2 公共点短路或者相关供电电路异常

已修好 保护隔离管子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后面的那个电阻取掉看 保护隔离过了没

已修好 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