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6-07-31):
手上有片技嘉B75主板,触发马上掉电,不能再触发,强制触发可以亮机,调换了主从BIOS还是一样,好像这个故障是通病,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神人,强制触发居然可以亮机,谁信啊,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的,要么是短路,要么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人,强制触发居然可以亮机,谁信啊,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的,要么是短路,要么是CMOS电池没电了

不能是检测有问题保护引起的掉电吗,没有见过能保留意见不,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网友:
桥核心供电的问题,应该是,把供电芯片的使能脚 解放掉看,还能不能不稳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是检测有问题保护引起的掉电吗,没有见过能保留意见不,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确实没有见过,能告诉小弟我你是怎么样强制触发的吗,是不是直接短接绿黑线,然后主板就跑码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见过,能告诉小弟我你是怎么样强制触发的吗,是不是直接短接绿黑线,然后主板就跑码亮机了

是的啊………………

网友:
看下检测电压是否正常哈,不能再次触发可能是检测电压的问题

网友:
掉电 不启动,一般有保护 吧

网友C:
估计是12v 5v 3.3 其中一路检测错误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惹到过无语 强制可以亮机 一般都是开不了机PSIN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是检测有问题保护引起的掉电吗,没有见过能保留意见不,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楼主 你还别说我就遇到过,绿线对地开机才能点亮的。具体是什么主板我忘记了~

网友:
应该是VRMPWRGD这个信号没有给到PCH,所以才会一上电马上断电,有时能启动,上次我接到B75M-D3V的主板,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在PWM芯片的附近。

网友:
强制通电可以跑码的确实没遇到过,楼主修出来没有,哪里故障。

网友D:
上电保护,,强制上电能显示,,听见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保护,,强制上电能显示,,听见也是醉了

这也不一定,说不定真有。

网友:
触发掉电,不能二次触发或继续触发掉电,强加电能正常使用,直接查8728F检测电压, 大部分是127pin

网友:
这是侦测电压偏高导致的,看下IO的第125脚是不是大于2V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搞出来没有   求回复啊

网友:
期待答案,保护了还能开机点亮的真没遇到,

网友:
它已经保护了,强制上电也能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是检测有问题保护引起的掉电吗,没有见过能保留意见不,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技嘉检测有问题也是掉电的,不会亮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12v 5v 3.3 其中一路检测错误吧

我今天也遇到了 晕  那个好像P4短了诊断卡 一闪而过 怎么测的?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是搞到了 不是灌水我   我那张真的晕了情况和你一样 IO换了 开机5大信号全正常  电池 待机所有信号都正常  我真的晕了  最后我是把风枪加到最大 加油到IO边上的电阻 电容 吹溶他们才好的一直正常 不知道明天还稳定不 你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遇到了 晕  那个好像P4短了诊断卡 一闪而过 怎么测的?

找图纸   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

网友:
侦测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