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REV:1.02 0403 挡 E1 已解决

楼主(2016-07-31):
此主板 打值 供电 内存条件都正常  BIOS 也刷了  不行  换822好了

是晶振下面的 822

网友:
晶振下面有俩,是左边的

网友A:
楼主是时钟开启信号吗? 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时钟开启信号吗? 还是什么?

我没时间查  华硕主板 就是822  一个一个换的

网友:
822电阻么,干吗用的??

网友:
那也查出个原因此822是做啥的

网友:
是822哪个信号

网友:
应该是CLK_EN的排阻

网友:
时钟的822吧

网友:
还以为BIOS下面 的那个 822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时间查  华硕主板 就是822  一个一个换的

你太牛了 居然一个一个换啊

网友:
请问这个822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换了好了吗,有返修不

网友:
上啦作用,不然做什么

网友:
看看点位图  这个822是连接什么信号的

网友D:
在论坛了我学会了一点,就是看到华硕的主板,拿个放大镜找822,把全板822换光为止,如果还修不好,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牛了 居然一个一个换啊

沒思路時的無奈之舉

网友:
又特么的是822.

网友:
都没人加分 我来加分

网友E:
这个属于盲修的范畴吧,如果不是822,估计就成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属于盲修的范畴吧,如果不是822,估计就成料板了

我的修机思路是,先干通病,不行再找图纸修,这样快。

网友F:
你NB啊楼主,一个个换得换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时钟开启信号吗? 还是什么?

南桥旁边 ··IO旁边  还有这个·

网友:
E1是内存不过吧,一般打时钟,数据的对地阻值啊,SPD,我有此板的点位,晶振下面有两个822的,这种通病还没遇到过吧,楼主有点位 的话,最好解释一下原因吧,修通病修不出技术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内存时钟的822

网友:
怎么测到哪里去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是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是时钟上的822吧。。。

网友G:
楼主好耐性呀,一个个822去换,换一个还要去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耐性呀,一个个822去换,换一个还要去试一次

只有华硕才能这样,因为知道是822的事。这样比查图再分析图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NB啊楼主,一个个换得换多久啊

那也比分析点位图快。主要是华硕822通病,大家都知道。 别的主板不行的,要老老实实分析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了我学会了一点,就是看到华硕的主板,拿个放大镜找822,把全板822换光为止,如果还修不好,就放弃。

你不能这么说,华硕822 是通病不假,在换822之前,还要 仔细检查主板有腐蚀,断线,打值等等都要先搞完,又不想查图,才行 。不能啥也不问直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