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 2.0 d2/98跳动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6-07-31):
富士康G41MX   2.0不亮机求助
    维修过程:刚接机时无时钟,换时钟芯片RTM875T-531后跑码,
但只在D2与98之间跳,同时小喇叭里有模片吸合的声音,

现在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刷过BIOS换过内存和CPU无果,内存各测量点也正常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时钟到每一路的都正常么,一般主板很少多个地方一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到每一路的都正常么,一般主板很少多个地方一起出问题

只测了PCI/PCIE/CPU假负载和时钟旁边几个220和330的排阻,没发现问题!

网友:
98一般是BIOS边上的排阻看看,看下BIOS边上的电阻正常吗

网友:
看看 键盘接口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也好奇,期待结果。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